楼主(2010-05-18):
 D0为输入值   D0与D200~D212  各项进行比较  相等时输出    怎么编写梯形图或用那条指令啊?  谢谢  (或者CMP指令一条一条比较??)

小弟新编了个  用数据搜索指令SER  大家给看看行不行

楼主:
三菱有没有类似欧姆龙的 表格比较指令(TCMP)???
或如何实现?

网友A:
我是新手,我们可以相互交流.用CMP指令逐个比较可以解决.虽然语句多,但好理解.(FNC10)   CMP    D0    D200    M110
                                                                                                    LD                               M111
                                                                                                    OUT                            Y2
你看可以吗?XCLXT88@163.com

网友B:
三菱SER数据查找指令。
热心助人  能细说下么?

网友C:
本人拙见:
FX2N的话,可以采用变址Z来实现,
LD M8013   ;M8013为1秒扫描,这个可以设成更加快的
OUT C0 K10   ;此处可以设置成任意个数的比较
MOV C0 Z0
LD M8000
CMP Z0 K9 M50
LD M50
RST C0
LD M8000
CMP D0 D200Z0 M100Z0    ;比较结果放在M100-M109里面
END
希望能提供帮助
热心助人  这个结果每组是不是三种? 大 等 小。那M100-M109存储状态是咋样的?

网友D:
数量不是很多,为便于理解(或开始时的试验),可以用 接点比较 指令。
热心助人  觉得这样确实好理解点

网友E:
这个你看看。是否对你有所帮助? 看这个行吗.rar (10 K) 下载次数:16
相信自我!

网友F:
三菱比OMRON的简单 可以直接比较的  你输入  =  D0  D209    后面带个输出不就行了  不用这么麻烦的
热心助人  一个一个比较是不是步数太长了? 主要是考虑这个原因

网友G:
d0与D200~D209比较等于输出.rar (11 K) 下载次数:7 自编的。不知道对否。参考下吧。

网友H:
4楼的方法还不如一个一个比较 ld= d0 d200                out  m100这样比较简单容易看,如果与更多个数据比较就用四楼的

楼主:
   有几位大哥的  小弟看着不是很明白 有注释就最好了

网友C:
不好意思,白天事情太多,发的程序貌似有问题,修改了下
M8013是设置扫描周期
Z0是从0到9一直变化,最为变址加在D200后面
Z1是以0、3、6。。。27一直变化过去
用到的CMP指令的话,比如 CMP S1 S2 M0  ,当S1>S2时候 M0 ON;当S1=S2时,M1 ON;当S1<S2时,M2 ON,就是说总共占3个位,这也是为什么Z1要乘3的缘故
比较结果的话放在M100开始,每3个为一组,以此类推,可以做任意个数数据的比较,
热心助人  Z0从0到9一直变化 ,是指每一个扫描周期(M8013 一秒)变化的么?
  • 下载积分:+1(lingmin325) 热心助人  谢 ..

楼主:
我要做的是一个表查询程序(如图),两输入(e,ec)查表 输出(Ki) (整个系统动作时间是0.06秒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