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C V6.2安装问题

楼主(2010-05-18):
电工废话太多,直接上程序才是硬道理。诚交深圳及全国工控低手。

楼主:
请各位高手帮忙解决一下,或者告诉小弟我安装的步骤也行,多谢了!

网友A:
我也想知

网友B:
请安装消息队列服务——添加删除程序中的添加Windows组件下添加消息队列。(注:家庭版操作系统不能添加此服务)
然后重启你的计算机。
Regards

网友C:
WINXP or 2000 系统自带Microsoft Message Queuing v5.0
在“控制面板”->“添加删除程序”->“添加删除windows组件”勾选”消息队列服务”即可。需要windows安装光盘。
之后就可以安装wincc6.0,如果还不行就缺少微软的kb828741补丁,wincc安装盘上附带该补丁, 以上两项OK就没问题了
百度到的...我的wincc以前安装出现过资源管理器全是灰色的不知道怎么回事

楼主:
搞定了,谢谢各位!

网友D(2010-07-11):
请安装消息队列服务——添加删除程序中的添加Windows组件下添加消息队列。(注:家庭版操作系统不能添加此服务)
然后重启你的计算机。

网友E:
创建如下注册表键值后问题可以解决:
[HKEY_LOCAL_MACHINE\SOFTWARE\Microsoft\Updates\Windows XP\SP3\KB319740]
"Des cription"="Windows XP 修补程序包 - KB319740"

网友E:
在注册表内“HKEY_LOCAL_MACHINE\System\CurrentControlSet\Control\Session Manager\ ”中删除注册表值
“PendingFileRenameOperations”

网友F:
这些问题百度上都可以搜到,我装的也是6.2的,配套的还有SQL 2005 server。西门子软件比较苛刻,操作系统必须专业版的,慢慢装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