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5-18):
新手请教:  浮点四则运算时怎么回事?

在仿真软件用   DEDIV  K63  K10  D0

运算结果D0的数据为6.3  此时D1的数据为16585

我想知道D1的数据是怎么得到的? 编程手册上面没有浮点解释呀

请前辈师傅们帮忙解答一下   万分感激

网友A:
浮点数是占用32位的
三菱

网友B:
在楼上的基础上提醒你一下:
首先要看看浮点数在PLC是如何保存的;将浮点数拆解成10进制数,然后看看是否能够得到你看到的这个结果~

楼主:
前辈  还是不明白  请明教

楼主:
我想知道的是D1里面的16585是怎么算出来的    谢谢

网友B:
浮点的运算比较麻烦,你可以“百度”或者“谷歌”一下。
它的格式是:【符号位】(1位)+【指数位】(8位)+【尾数位】(23位)共计组成32位的浮点数。
符号位用0、1表示正负;
指数位是将十进制转化为二进制后,再用科学法表示(将小数点移位到首位为1处),看指数值为多少,再加上127得到指数位的数。
尾数位则是将二进制的首个1去掉之后的数值。
对于K6.3:
符号位为0(正数);
转化为二进制为110.01001100110011001100……即1.1001001100110011001……×22
那么:指数位就是2+127=129转为2进制为10000001;尾数位就是1001001100110011001……
所以它的浮点数在CPU中存储为:0100 0000 1100 1001 1001 1001 1001 1001
三菱的数据寄存器储存32位数据是按照【D1 D0】这样的结构来保存的,也就是D1存储前16位,D0存储后16位;
所以D1中的数据是0100 0000 1100 1001 -------------------现在把它转为10进制,就得到了1658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