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PLC远程控制

楼主(2010-05-18):
有一泵站,用PLC控制几台水泵的起动和压力,然后把状况和按钮显示在触摸屏上,关键是有个远程控制, 经电话线把数据传送到中控室,不知道这个远程控制要如何做?看到三菱编程软件有个远程监视功能,等于说PLC端和远程电脑端都放置调制解调器,就可以监视PLC的运行了,但是中控室控制水泵的运行要用什么软件?希望有远程控制有高手能帮助我,谢谢!

楼主:
请高手指教指教

网友A:
若你有时间可上下个通讯的册,看看吧,那个都是过时的,还用这种方式.

楼主:
说明下,泵站与中控室有几十公里远,问一下二楼你有高见说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