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高手回答PLC与人机界面连接不上

楼主(2010-05-18):
人机界面和三菱PLC连接不上,而plc错误指示灯连续闪烁,我电池也换了,还是一样,是什么问题吖

网友A:
还是检查一下程序吧。

网友B:
PLC有问题,即使不接触摸屏这个错误指示灯也不应该闪烁。
但就您现在提供的情报无法做出更深入的判断~

网友C:
联接上去,在诊断一下PLC哪里出问题

网友D:
看下PLC具体是什么错误,可以通过查错误代码知道
三菱

网友E:
怎么读取PLC的错误代码啊??
成功的路上需要帮助

网友F:
可能程序有死循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