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看看这两种485接线方式的区别?

楼主(2010-05-18):
这是S7200系统手册中看到的,不太明白,这两种方式有和区别和作用!
其中6针是5V+,5针是5V-

网友A:
这两种的区别,带电阻的主要用于首末段,如有三台机器通信那么1,3 就用有电阻的中间的就用没有电阻的,如果通信距离短,那可以都不用的

网友B:
没有研究仔细.
交朋友,互资料,共学习,同促进. QQ:4407878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