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看看咋搞

楼主(2010-05-19):
一小型收线机程序如下 X0连接光电开关 PLC是台达DVP--14SS 怎样编程让机器在光电信号与频率信号不同步时停机 谢谢

网友A:
看了程序,建议采用比较指令进行。X0 即内部(T0;T1)进行常数比较,结果进行停机或者报警。
下载积分:+1(tanghanshui) 热心助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