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电机 急!

楼主(2010-05-19):
各位维修伺服电机大师哪位知道,伺服电机转速时快时慢的原因?是驱动器控制的
能多说些判别的原因吗
万分感谢

网友A:
什么控制器,什么控制模式?
三菱

楼主:
什么控制真还不知道
就是有两台变频器,一个驱动器,还有个电脑控制
转起来时有的到某异地方明显速度慢了
而且不该停止的时候停止了,驱动器上的数值是-500——500之间来回总加减少

网友B:
用的是什么指令.或者查看伺服驱动器参数设置手册

网友C:
就是报警前的状态吧,这个还急.要不就是给的转速值受到大的破坏.

网友C:
当然若是伺服就是明显的增益部分出了问题,OR外部(机械)是一点对点的接触.

楼主:
各位请给点具体的解决方法吧,好去维修
急等着处理啊
谢谢各位指点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