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使用光电+编码器+PLC定位有缺陷的瓶子?

楼主(2010-05-19):
现场工况如下:单排链板输送(可变速),不断通过瓶子,使用光电开关可检测出有缺陷的瓶子,现在想将有缺陷的瓶子用击打器将其剔除,考虑到输送是变速的,使用编码器定位,如何实现?补充:瓶子是不间断通过光电开关的~~~

网友A:
是一门不错的技术

网友B:
光电开关怎么检测瓶子的缺陷????看不明白.

楼主:
楼上的,您就当好瓶子是低电平,坏瓶子是高电平就行了~~~~所谓的缺陷只是人为定义的哈~~~
有人能给个思路么?

网友C:
你要光点能给信号都可以做到
加垒电气

网友D:
用位左移,或者位右移指令试试

楼主:
位移指令的位数毕竟是有个数限制的,编码器的脉冲输出是很大的啊,难道还要将编码器脉冲数减少?这样定位会不准确啊。。。

楼主:
专家~~专家~~~在哪里呢?

网友E:
光电开关 不可以检测瓶子的缺陷

网友F:
刚做的伺服电机控制项目,由于在高速状态,精度控制不准确,但此项目属于低速运行状态,如果用编码器控制的话,这条高速脉冲比较指令即可解决:DHSCS D200 C252 M0,其中D200为脉冲计数,C252为2相2输入编码器输入计数器,M0为剔除缺陷瓶子启动元件。最后还要加一条高速脉冲比较置位指令即可:DHSCR D210 C252 C252。

网友G:
你说的我好像听说过,但好像没用编码器,在象山那边有用过的。就是检测到坏瓶子,有个气缸推出就行。我感觉就是能用到中断输出。因为高速时不用中断输出,可能会反应不过来。以上不知道说的对不。见笑

楼主:
10楼:您的指令看上去只是一个计数器c252来确定瓶子的位置,我理解的对吗?如果对的话,那么如果连续有2个瓶子通过检测光电而没有到达剔除装置的状况下,是不是该程序就会有问题啊?
11楼:如果不用编码器如何给瓶子定位啊?由于该段输送速度是可变的,快速和慢速的状况下,剔除时间肯定是不一样的啊~~~~

网友H:
光电开关检测到瓶子后即刻启动高速计数器(编码器计数),然后在你的脉冲数处(距离)进行剔除,这样就不管传送链的速度是快还是慢了。

网友I:
我爱中控

网友J:
新课题,值得探讨

网友K:
我在饮料厂工作的,盖子是铁的,用接近开关负责检测是否有瓶子没盖子,然后用编码器负责检测速度,用编码器的数据来定位,控制踢瓶器动作。答案希望对你有帮助。

网友L:
使用工业相机 就可以了

网友M:
利用視覺系統[影像處理]檢測瓶蓋缺陷
sensor+machine vision+encode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