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5-19):
如图,望高手指导,在线等

网友A:
OS不一樣,重新安裝OS

网友B:
就是说你触摸屏上的OS和你编好的要download的不一样,建议先下载OS到屏,然后再下载项目,
貌似是你的触摸屏软件不够新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OS不一樣,重新安裝OS

还不是很明白,是要重新安装操作系统吗?那如何找到一个匹配的操作系统?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就是说你触摸屏上的OS和你编好的要download的不一样,建议先下载OS到屏,然后再下载项目,
貌似是你的触摸屏软件不够新吧

我还没有用屏,只是在pc机上做仿真。对于你说的“先下载OS到屏”,我不是很了解,麻烦赐教!

网友B:
仿真啊,我没怎么用过,都是直接连接触摸屏的,OS的话就是如下图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仿真啊,我没怎么用过,都是直接连接触摸屏的,OS的话就是如下图

先谢了,
过两天把屏装上了再试试。

网友C:
不知道哪里三楼触摸屏的软件带模拟是中文的软件,我在这里先谢谢了
大家才是真的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