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MR-J3系例伺服报警

楼主(2010-05-19):
碰到AL-20报警了 呜呜 这报警不常见
AL.20 编码器异常2 编码器和伺服放大器之间通讯
异常。
1. 编码器接头(CN2)脱落。 正确连接。
2. 编码器故障 更换伺服电机。
3. 编码器线缆故障。(断路或短路。) 修理或更换线缆
CN2没有脱落 编码器线也换过了 那是编码器故障了吗 真的非换伺服电机不可了吗(现在三菱7Kw伺服缺货啊)

网友A:
极有可能是编码器坏了,我公司就有一台伺服电机因工人暴力操作更换电机轮,将编码器码盘震碎(玻璃的)了,最后更换个编码器才修理好(可以单独购买编码器的,但必须与伺服电机配套的)
另外编码器温度过高也会出现此故障现象!

网友B:
编码器报警,如果你的伺服有几个,可以把编码器电缆,电机,驱动器逐个代替下,看是哪个出了问题
三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