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威纶MT506mv与台达PLC ES系列通讯问题

楼主(2010-05-19):
手头上一台MT506mv和一台台达24es的PLC一直无法通讯,但在线模拟却可以正常通讯,连接线应该没问题,
市场上买的,我测下是4--3,5--2,8--5(左是PLC圆口,右是9针232),自己也做过连接线,
按照工控人家上找的接线方法,就是不行,到底是我设置问题还是连接线问题,
(跟PLC连接用的是PLC232口) 纠结啊,麻烦指教下啊。
怎么插入图片啊,真是的。

网友A:
台达用的是485通讯
代理台达变频器,PLC,触摸屏,设备维修,控制柜制作 QQ;171986645 手机13921226012
请教威纶MT506mv与台达PLC ES系列通讯问题
http://ymmf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