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来
PLC内部有响声,请大家帮忙解决!

楼主(2010-05-19):
请大家帮帮忙:伺服马达电源开启时,控制柜内PLC一直发出响声,是什么原因呢?是不是干扰呀?请求解决!谢谢!

网友A:
什么样的响声

楼主:
像是电流声,持续的!有点像变压器运行时的声音!

网友B:
没事的那是晶体管发脉冲的声音
代理台达变频器,PLC,触摸屏,设备维修,控制柜制作 QQ;171986645 手机13921226012

网友C:
工作正常吗?可能是电源或者是i/o输出模块

网友D:
内部开关电源开关管开关的声音,或者是高频变压器的声音。为什么伺服马达上电后才有声音呢,可能是压降引起内部开关电源的开关管开关频率变化引起的。拙见。
(沈阳)承接非标自动化设计,调试及改造;各种通信控制;伺服调试,定位同步控制及专机制造。手机&微信同步(来访注明家园):1868053156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