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5-19):
QQ群:60969373
欢迎采购与技术人员

网友A:
富士变频器中国区代理 富士变频器维修 富士变频器代理 富士变频器上海代理 富士变频器总代理
(一)富士变频器主要特点:富士变频器FRENIC- MEGA 系列 G1S 高性能多功能型富士变频器是集中投入富士电机技术精髓而开发的高性能多功能变频器。通过提高“基本性能”“广泛的用途”“维护性能”“环保性能”,以追求“适应所有设备”的富士变频器。对应PG矢量控制、无传感器矢量控制、动态转矩矢量控制、V/F控制等控制方式;提高了电流响应、速度响应的功能;提高了超负荷耐量:HD规格200%-3秒/150%-1分钟,适用于一般用途;LD规格120%-1分钟,适用于风机/泵等用途;提高了制动电路内置机型功率(22千瓦及以下机型标配制动单元);操作面板配备USB接口(另配);采用长寿命部件(设计寿命10年)。
(二)富士变频器主要特点: Ø  富士变频器配备最适合客梯用途功能(CAN通讯、制动单元内置) Ø 与G11-UDII相比,  富士变频器功能性能显著提高 Ø IM(异步电动机)/PMSM(同步电动机)都可驱动
富士变频器主要性能指标:
Ø  3相400V:5.5~55KW
Ø  有PG矢量控制(同步电机和异步电机)
Ø  200%-10秒过载能力
Ø  主要用途:
Ø  电梯、上下搬运机械
(三)富士变频器G11S恒转矩型特点 •采用富士电机独自开发的动态转矩矢量控制方式,富士变频器在0.5Hz时的起动转矩可达到200%。 •富士变频器具有包括自整定功能在内的许多方便功能。 •小型、全封闭防护结构(22KW),容量范围0.2~400KW,机种规格齐全。
■电源与机型
●额定输入交流电压
●输入电源容许波动
电压 :+10%、-15%
频率 :+5% ~ -5%
电压不平衡率:2%以内(IEC61800-3(5.2.3)为标准)
●容量范围
三相200V:0.2~90kW
三相400V:0.4~400kW
(四)富士变频器FUJI P11系列低噪声、风机、泵用富士变频器是风机、泵等二次方递减转矩专用型富士变频器,具有自动节能功能,可简单地实现节能运行,标准备有对话式触摸面板,操作简单,是您的理想选择。
富士P11S系列变频器详细信息:
■电源与机型
●额定输入交流电压
●输入电源容许波动
电压 :+10%、-15%
频率 :+5% ~ -5%
电压不平衡率:2%以内(IEC61800-3(5.2.3)为标准)
●容量范围
三相200V:5.5~110kW
三相400V:5.5~500kW
(五) 富士变频器电机新一代风机、水泵专用型富士变频器FRENIC-VP系列已经隆重上市。VP系列富士变频器具备适合HVAC(Heat Ventilation Air Conditionar)行业所需的最佳功能,节省空间、操作简便、机型丰富、全球对应等。发挥风机、水泵、2次方递减转矩负载特性,节能、省力,充分挖掘系统应变能力,满足整体成本下降的需要。
(六)富士变频器FUJI FRENIC-Mini系列小容量通用紧凑型富士变频器  FRENIC-Mini是集多种性能、功能于一身,可应对多种用途的新型小容量变频器。 适用于横向搬运机械、风扇、水泵、离心机、食品机械等多种机械装置;满足高性能化、系统对应、节能、省力化、总体成本下降等各种需求;丰富多样机型,除200V系列(单相)以外,400V系列也已系列化。分别对应EMC滤波器内置型,制动电阻内置型,RS485通信对应型。
富士变频器详细信息
■富士变频器 电源与机型
•额定输入交流电压
•输入电源容许波动
电压:+10%~-10%(单相200V),+10%~-15%(三相400V)
频率:+5%~-5%
电压不平衡率:2%以内(IEC61800-3(5.2.3)为标准)
(七)富士变频器新型变频器FRFNIC-MULTI火热发售中!   富士变频器新型变频器特点如下: 1. 配备了同一级别中速度最快的CPU; 2. 强大的起动转矩; 3. 简易的定位控制功能; 4. 实现无跳闸运转; 5. 实现接触停止控制;最适合于上下传送,横向传送用途的特有动作。
FRN0.4E1S-4C  FRN0.75E1S-4C FRN1.5E1S-4C FRN2.2E1S-4C FRN3.7E1S-4C FRN5.5E1S-4C FRN7.5E1S-4C FRN11E1S-4C FRN15E1S-4C FRN0.4E1S-7C FRN0.75E1S-7C FRN1.5E1S-7C FRN2.2E1S-7C FRN0.4C1S-4C FRN0.75C1S-4C FRN1.5C1S-4C FRN2.2C1S-4C FRN3.7C1S-4C FRN0.4C1S-7C FRN0.75C1S-7C FRN1.5C1S-7C FRN2.2C1S-7C
http://dabai.diytrade.com/
http://www.db-sh.com
http://dabai.cn.gongchang.com/
http://dbsh.cn.gongchang.com/
http://www.shruifu.100shop.com/
http://www.shdabai.100shop.com/
http://shjyjd.diytrade.com/
http://shdabai.goepe.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