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道题怎么做??????

楼主(2010-05-19):
用触点比较指令设计“一键控三灯”程序
一、控制要求:
当首次按键时,红灯亮;当再次按键时,黄灯亮;当第三次按键时,绿灯亮;当第四次按键时,三灯全灭。
二、I/O分配:
输入(I):X20--按键;
输出(O):Y0--红灯,Y1--黄灯,Y2--绿灯

网友A:
看这个行不菜鸟做的
下载积分:+1(tanghanshui) 热心助人

网友B:
1步,用8002将K0送入D0
2步,用X0的上升沿指令用INC指令将D0进行加1
3步,用比较指令三条,如的、D0等于1就将MOV K1 D1
D0等于2 MOV K2 D1
D0等于4 MOV K4 D1
D0 大于等于5 MOV K0 D1
4步 MOV D1 K1Y0
就可以了,由于我对FX系列的语句表不熟,所以只能用文字来表达了
4,2,1,分别对应 Y2 Y1 Y0 ,
下载积分:+1(tanghanshui) 热心助人

楼主:
用触点指令怎么做???????

网友C:
很简单
下载积分:+1(wsir123) 兄弟换图.

网友C:
呵呵上边少了一条指令 LD M8002 RST C0
LD C0 RST C0
下载积分:+1(tanghanshui) 热心助人

网友D:
自编程序,参考下吧!不知道对否?仅供学习。。
下载积分:+1(tanghanshui) 热心助人

网友E:
这样行吗?

网友F:
新结识个名词:一键控三灯。好名易记哦。
各位的方法,也很好啊!
思路是:先判别是第几次按键,然后对应输出。

网友G:
用计数器控制不就得了

网友H:
以上写的程序均可一达到要求.除5楼少写[ = C0 K4]-------------------{RST C0)

网友I:
用四个计数器,c0到c4,每一个计数器的常开点控制一个灯,第四次就复位所有的计数器就可以了。

网友J:
5楼的朋友。用置位不行吧/

网友K:
各有千秋,值得学习。工控家园中的赞扬!

网友L:
五楼的朋友用置位不行/题目是按一次亮一个/你现在按一次亮一个/按二次亮二个/按三次亮三个/用OUT 指令可以实现

网友M:
用计数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