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程
两台电机(其中一备用),怎么样启停?

楼主(2010-05-19):
那位高人能帮忙一下,其中一个坏了,另一个制动启动,最好有接线图和梯形图,谢谢

网友A:
就以计数器c0为列吧,假如第一台水泵正在工作,热继电器有动作,送1至C0,同理第二水泵故障,送2至C0。C0=1,水泵二启动,C0=2,水泵一启动。注意都有故障!

网友B:
装两个速度检测计,那台机器开着程序要记忆下来,如果开着的机器速度降下来自动开备用的,就可以了

网友C:
描述:两台电机(其中一备用),
一定要要用plc吗,给你个传统电路图,看看行不

网友D:
楼上的回复很不错,其实这种情况真的不需要用什么PLC,不要一碰到问题就先想到用PLC怎么编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