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5-19):
第一次使用siemens的组态软件,网上看了很多帖之后决定安装Wincc V6.2试用一下,开始安装SQL Server 2005,错误没有找到framework 2.0,继续之后提示如下图

楼主:
我没有办法了,附上安装日志文件请师傅们鉴定一下是什么问题,谢谢

=== Verbose logging started: 2010-5-19  17:49:16  Build type: SHIP UNICODE 3.01.4001.5512  Calling process: C:\Program Files\Microsoft SQL Server\90\Setup Bootstrap\setup.exe ===
MSI (c) (94:C8) [17:49:16:584]: Resetting cached policy values
MSI (c) (94:C8) [17:49:16:584]: Machine policy value 'Debug' is 0
MSI (c) (94:C8) [17:49:16:584]: ******* RunEngine:
           ******* Product: {53F5C3EE-05ED-4830-994B-50B2F0D50FCE}
           ******* Action:
           ******* CommandLine: **********
MSI (c) (94:C8) [17:49:16:584]: Client-side and UI is none or basic: Running entire install on the server.
MSI (c) (94:C8) [17:49:16:584]: Grabbed execution mutex.
MSI (c) (94:C8) [17:49:17:055]: Cloaking enabled.
MSI (c) (94:C8) [17:49:17:055]: Attempting to enable all disabled priveleges before calling Install on Server
MSI (c) (94:C8) [17:49:17:055]: Incrementing counter to disable shutdown. Counter after increment: 0
MSI (s) (CC:30) [17:49:17:125]: Grabbed execution mutex.
MSI (s) (CC:A8) [17:49:17:125]: Resetting cached policy values
MSI (s) (CC:A8) [17:49:17:125]: Machine policy value 'Debug' is 0
MSI (s) (CC:A8) [17:49:17:125]: ******* RunEngine:
           ******* Product: {53F5C3EE-05ED-4830-994B-50B2F0D50FCE}
           ******* Action:
           ******* CommandLine: **********
MSI (s) (CC:A8) [17:49:17:125]: Machine policy value 'DisableUserInstalls' is 0
MSI (s) (CC:A8) [17:49:17:275]: End dialog not enabled
MSI (s) (CC:A8) [17:49:17:275]: Original package ==> C:\WINDOWS\Installer\13f306.msi
MSI (s) (CC:A8) [17:49:17:275]: Package we're running from ==> C:\WINDOWS\Installer\13f306.msi
MSI (s) (CC:A8) [17:49:17:285]: APPCOMPAT: looking for appcompat database entry with ProductCode '{53F5C3EE-05ED-4830-994B-50B2F0D50FCE}'.
MSI (s) (CC:A8) [17:49:17:285]: APPCOMPAT: no matching ProductCode found in database.
MSI (s) (CC:A8) [17:49:17:285]: MSCOREE not loaded loading copy from system32
MSI (s) (CC:A8) [17:49:17:305]: File will have security applied from OpCode.
MSI (s) (CC:A8) [17:49:17:395]: Original patch ==> F:\SIMATIC_SQL2005_WinCC\20_SQL2005\QFE\sqlsupport.msp
MSI (s) (CC:A8) [17:49:17:395]: Patch we're running from ==> C:\WINDOWS\Installer\13d230d.msp
MSI (s) (CC:A8) [17:49:17:415]: SOFTWARE RESTRICTION POLICY: Verifying patch --> 'F:\SIMATIC_SQL2005_WinCC\20_SQL2005\QFE\sqlsupport.msp' against software restriction policy
MSI (s) (CC:A8) [17:49:17:415]: Note: 1: 2262 2: DigitalSignature 3: -2147287038
MSI (s) (CC:A8) [17:49:17:415]: SOFTWARE RESTRICTION POLICY: F:\SIMATIC_SQL2005_WinCC\20_SQL2005\QFE\sqlsupport.msp is not digitally signed
MSI (s) (CC:A8) [17:49:17:415]: SOFTWARE RESTRICTION POLICY: F:\SIMATIC_SQL2005_WinCC\20_SQL2005\QFE\sqlsupport.msp is permitted to run at the 'unrestricted' authorization level.
MSI (s) (CC:A8) [17:49:17:425]: SequencePatches starts. Product code: {53F5C3EE-05ED-4830-994B-50B2F0D50FCE}, Product version: 9.00.3042.00, Upgrade code: {3A91FA19-A197-467C-850F-0AFE90899371}, Product language 1033
MSI (s) (CC:A8) [17:49:17:425]: PATCH SEQUENCER WARNING: F:\SIMATIC_SQL2005_WinCC\20_SQL2005\QFE\sqlsupport.msp patch will not be sequenced because it does not contain any transform that may apply to product!
MSI (s) (CC:A8) [17:49:17:425]: SequencePatches returns success.
MSI (s) (CC:A8) [17:49:17:425]: Final Patch Application Order:
MSI (s) (CC:A8) [17:49:17:425]: Other Patches:
MSI (s) (CC:A8) [17:49:17:425]: Unknown\Absent: {273A9AD1-FC90-4732-85D7-3060E6AB974B} - F:\SIMATIC_SQL2005_WinCC\20_SQL2005\QFE\sqlsupport.msp
MSI (s) (CC:A8) [17:49:17:425]: 产品: Microsoft SQL Server Setup Support Files (English) - 无法安装更新 '{273A9AD1-FC90-4732-85D7-3060E6AB974B}'。错误码 1642。可以在日志文件 C:\Program Files\Microsoft SQL Server\90\Setup Bootstrap\LOG\Files\SQLSetup0004_9591B83BC220466_Support.log 中找到其他信息。

MSI (s) (CC:A8) [17:49:17:445]: Note: 1: 1708
MSI (s) (CC:A8) [17:49:17:445]: Note: 1: 2729
MSI (s) (CC:A8) [17:49:17:465]: Note: 1: 2729
MSI (s) (CC:A8) [17:49:17:465]: Product: Microsoft SQL Server Setup Support Files (English) -- Installation failed.

MSI (s) (CC:A8) [17:49:17:465]: Attempting to delete file C:\WINDOWS\Installer\13d230d.msp
MSI (s) (CC:A8) [17:49:17:485]: MainEngineThread is returning 1642
Windows 安装服务无法安装升级修补程序,因为被升级的程序可能会丢失或是升级修补程序可能更新此程序的一个不同版本。请确认要被升级的程序在您的计算机上且您的升级修补程序是正确的。
C:\WINDOWS\Installer\13f306.msi
MSI (c) (94:C8) [17:49:17:485]: Decrementing counter to disable shutdown. If counter >= 0, shutdown will be denied.  Counter after decrement: -1
MSI (c) (94:C8) [17:49:17:485]: MainEngineThread is returning 1642
=== Verbose logging stopped: 2010-5-19  17:49:17 ===

楼主:
framework 2.0是以前就更新了的,完全绝望了,请师傅们赐教!

网友A:
你的操作系统的问题。建议用XP专业版本的。另外很多辅助软件可以在你的安装光盘里找到,安装之前还要准备安装别的,不是一下就开始安装WINCC6.2的,它又提示,看提示操作,另外熟悉一下光盘的内容
从明天起,做个幸福的人,骑马劈柴周游世界;
从明天起,关心粮食和蔬菜,有一所房子,面朝大海,春暖花开

楼主:
板主能提供一个序列号给我么,我找了很多地方都没有找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