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电机运转的脉冲是谁给发的?

楼主(2010-05-19):
plc控制伺服电机是伺服驱动器发送脉冲给伺服驱动器还是伺服驱动器发送脉冲给plc?

网友A:
PLC连接脉冲单元,脉冲单元连接伺服
PLC也可以直接连接伺服 但是只能控制两轴

网友B:
伺服电机与伺服驱动器是一套系统,受上级的PLC控制。
当PLC(集电极输出型)特殊点直接发出脉冲或通过脉冲单元发出脉冲供给伺服驱动器时,伺服驱动器依据此脉冲控制伺服电机做相应的动作!

网友C:
plCY0Y1发出脉冲,最多20KHZ,另外也可加上1PG脉冲模块。

网友D:
PLC发给驱动器,控制电机运行
在运行的过程中,伺服电机的编码器反馈到驱动器,同时驱动器还可以输出脉冲反馈到PLC
三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