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1S系列的PLC可不可以用来编写SFC程序?

楼主(2010-05-19):
各位高手:
刚学PLC,发现很多资料都是用FX2N系列的PLC编写SFC程序,我想问下用FX1S系列的PLC可不可以呢?

楼主:
那为什么很多教材都是用FX2N系列的PLC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为什么很多教材都是用FX2N系列的PLC呢?
因为:
1、FX2N是FX3U出现前可使用点数最多的机种。FX3U乃至于FX3G都是新鲜货。
2、FX2N支持的指令要多于其他机种,除了比FX2N后出的FX3U系列,所以在指令上不会遗漏。
3、FX2N支持了浮点数,这又可以为一本书增添几页纸。
4、FX2N机种是三菱支援高校最多的机种。
Regards

楼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