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触摸屏和三菱PLC通讯问题

楼主(2010-05-19):
台达触摸屏和三菱PLC通讯怎样才能连上?

网友A:
有专门的数据线,自己最好不要做 台达代理有

网友B:
看台达触摸屏连线手册,应该说听容易的!

网友C:
三菱:(8S) 台达:(DB9 母)
4---------------------------------1
7--------------------------------2
2--------------------------------3
1--------------------------------4
3--------------------------------5

楼主:
线有了啊 我是想知道触摸屏和PLC里面要怎么设置或者程序要怎么做?

网友D:
台达屏设422通信方式

楼主:
可不可以设432通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