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5-19):
//下面这段程序。。用来mb10加1,以产生不同的脉冲,以下程序能实现所需功

// 能。

      AN    T      5

      L     S5T#1S

      SD    T      5

      =     M     40.0      // 这个M40.0里存入的是什么值??不是T5线圈。。

      JC    next

      L     MB    10

      INC   1

      T     MB    10

next: NOP   0

       A     T       5    // 这RLO不变

//这样能实现功能。。但以后就不能用T5了。我的意思是在这段程序之后用A T5

//永远都是 RLO=0.。。

//但不明白为什么改成这种样子就不能实现了

      AN    T      5

      L     S5T#1S

      SD    T      5

      A     T      5       // 这加一句A T5,从这起RLO为0,永远都不会成1,为什么?

      =     M     40.0   //RLO为0,不会变成1。STA情况一样。为什么?

      JC    next

      L     MB    10

      INC   1

      T     MB    10

next: NOP   0

      A    T     5    // 这边在这RLO不变

//下面这段程序也能实现功能。。这是定时器的标准用法吧。

      AN    M     40.0   // 用M,不直接用AN T5

      L     S5T#1S

      SD    T      5

      A     T      5

      =     M     40.0    // 用M代替。

      JCN   next

      L     MB    10

      INC   1

      T     MB    10

next: NOP   0

      A     T    5       // 这边在这RLO有变化。。

//这是为什么??定时器后直接用L存入的是什么值?

网友A:
给你提个建议:用抓图软件,调好300编程软件的窗口大小,转成梯形图模式,直接抓出GIF格式图片,上图,给你答复的会很快的,你写的这语句表,一般都要重新翻译,转换,很麻烦的。
从明天起,做个幸福的人,骑马劈柴周游世界;
从明天起,关心粮食和蔬菜,有一所房子,面朝大海,春暖花开

楼主:
谢谢版主。。 我已经知道是怎么回事了。。这个与定时器的刷新有关。。因为定时器与CPU扫描时间是异步的。。并且一般都没CPU扫描时间快,所以当定时器线圈要闭合的时候CPU扫描早就过了。然后语句前又用了AN T 5,定时器重新计时。。。所以下面的A T5永远也不可能闭合,除非定时器和A T5语句中的扫描时间够长。。长到定时器线圈闭合。。。

网友B:
我靠,怎么不来梯形图,一起学习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