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940GOT与F940WGOT有什么区别

楼主(2010-05-19):
请教各位:F940GOT与F940WGOT有什么区别,多的那个W是什么意思?谢谢!

网友A:
W就WIDE的缩写,就是相对于通用940更宽
下载积分:+1(lamborzhou) 热心助人

网友B:
带W的是宽屏,价格要高些
不过现在这两款都是要淘汰的产品,很难买到了
下载积分:+1(lamborzhou) 热心助人
三菱

楼主:
引用 网友B:
带W的是宽屏,价格要高些
不过现在这两款都是要淘汰的产品,很难买到了
三菱最新款的触摸屏有哪些呢?

网友B:
GT10 GT11 GT15 GT16 GT12现在是这些系列
下载积分:+1(lamborzhou) 热心助人
三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