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问题

楼主(2010-05-19):
今天遇到一问题,丹佛斯FC302变频器,在运行的过程中突然间就会停机,变频器没有报警,输出电压偏低,电网电压有点低370V左右,不知道什么原因,如果是电网的原因设置那个参数可以躲过瞬间的低压,请大家帮忙看看

网友A:
370V应该不是问题 可能是变频器设置的问题 有把变频器设置成自动停机的先例

网友B:
你要看它输出的3相的电压是不是一样,如果不一样,变频就坏了,如果一样,看电压有多大,你的负荷有没有过重,

网友C:
要看它输出的3相的电压是不是一样,如果不一样,变频就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