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5-20):
請教各位師付,本人用MT8000軟件給觸摸屏做好程序,但是換另一臺電腦就無法打開了,不知是何原因?

楼主:
難道就沒人碰到過這種問題嗎?

网友A:
引用楼主songkui于2010-05-20 08:37发表的 關于MT8000的軟件問題 :
請教各位師付,本人用MT8000軟件給觸摸屏做好程序,但是換另一臺電腦就無法打開了,不知是何原因?

打不開的提示信息如何?

楼主:
沒有信息提示,就是原來做的畫面全部不顯示了。

楼主:
但是用原來做程序的那臺電腦又可以的,不知這是怎么回事?

网友B:
你要把文件压缩一下,在另外一台电脑上解压才行。我说不是WINRAR ,是用MT8000软件过行压缩 解压。

网友C:
1、软件版本不对,2、找不到相应图库

网友D:
应该是找不到图库了,最好在换电脑的时候把程序压缩了再转过去,否则图库加载路径不一样,就成空白了

网友E:
用MT8000压缩后在复制到另一台电脑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