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富
会变频器维修的进

楼主(2010-05-20):
安川616G5 0.75KW;电机变频器坏。报SC故障,维修后调速可用,但用指针表测三相输出电压不平衡,最多差20-30V,怀疑驱动电路还有故障,请教可能原因点

网友A:
请检查你的逆变模块6个开关器件的正反向电阻是否一致,如不一致会造成上述现象,主要是由于老化所致

楼主:
一致,IGBT换了

网友B:
更换全部驱动光耦驱动电容。

网友C:
1 2 3 楼的意见综合一下应该可以解决。

网友D:
模块的问题可能性大
代理台达变频器,PLC,触摸屏,设备维修,控制柜制作 QQ;171986645 手机139212260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