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591+直流调速器地设置

楼主(2010-05-20):
我公司有一台日本的直流电机,铭牌的参数为:功率:110KW;速度850-1300R;电压440V;电枢电流270-275A;励磁电流3.0-1.5A;励磁电压180V。请教在欧陆参数设置里,额定转速等主要参数的设置数值为多少?谢谢
下载积分:+1(原野) 额定速度是850 但可以弱 ..

网友A:
先设置好电枢励磁各项,然后知道调节,就行了!

楼主:
老兄,主参数速度、励磁电流的额定参数我不知道

楼主:
请高手给个答案

网友B:
额定转速不需要设定,当你励磁电压180 电枢电压440 的时候,转速就是额定转速850,1300是弱磁后的转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