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5-20):
谁有什么好方法采集气压峰值。PLC是三菱FX系列。气压是一直在上升的过程。一旦泄漏,就采集泄漏之前的气压最大值。怎么采集啊?????????
成功的路上需要帮助

楼主:
我自己顶一个先。
成功的路上需要帮助

网友A:
可以用10ms中断来做,每10ms将当前的气压值存入D0下次存入D1我想你设200个数据应该够了,然后对D0到D200的数据进行排序,然后就可以取出最大值了,注意这个D0到D200要循环使用,就是数据存到D200后,下次采集的数据再存入D0中,一旦气压泄漏,就是气压值小于一个值就停止中断,
我明白你的意思了。遇到个尴尬的事,定时中断的指针编号楞是写不进去。。指点下,FX1N是不是不用用时间中断?

网友B:
比如在A时刻测得一个气压,延时一点在B时刻测一个气压,做比较,B>A时正常,A>B的时候就是泄露的时候,把A值保留就行了啊,具体的扫描时间,延时时间么要看实际情况了
我觉得采样时间和延时做的足够细的话是可以当做最高气压来算的,MS级应该也是够用的,有可能你的压力变送器都没那么高的精度呢

是你说的这个意思,本来PLC扫描采样的时候也是同理的嘛,理论上的最高值貌似是不可能测得的吧,只能最大限度的趋近啊
问题是这样采集到的A值不能确定是不是峰值。我懂你的意思,分段比较,如果段分的足够小,那么采集的压力值可以无限接近于真正峰值,是这意思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