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与plc通讯要什么驱动?

楼主(2010-05-20):
电脑与三菱plc用USB-sc-09编程线通讯要安装专用驱动吗,用什么驱动?

网友A:
自带光盘上有的

网友B:
有的,一般买传输线的时候带的有驱动光盘的

网友C:
驱动在你安装的三菱软件里面,比如装在C盘,就在C:\ MELSEC\Easysocket\USBDrivers里面,同样的,用USB连接触摸屏的时候也要安装相应的驱动;
下载积分:+1(tanghanshui) 热心助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