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計數器的接線方法

楼主(2010-05-20):
請教計數器在PLC上怎么接線?

楼主:
不會這都沒人懂吧?

网友A:
可根据你要对什么工程计数,选择不同的传感器可对不同的物体计数,如光是传感器就是物体每挡一次光就计一数,位置传感器可对铁质物体计数,霍尔传感器可对磁性物体计数,一般情况下传感器的棕色经接正极,兰色线接负极,黑色线接PLC的输入点,在PLC程序中编写计数程序就可以了.不知我说明白吗.

网友B:
什么型号的啊,你要说明白的,人家怎么给你说
代理台达变频器,PLC,触摸屏,设备维修,控制柜制作 QQ;171986645 手机13921226012

网友C:
你问的是什么意思吗,是用计数器做PLC的输入设备呀还是用计数器做PLC的输出设备呀,这两种接线可不太相同!

网友D:
自己没有把问题说明白,不要轻易下结论

楼主:
我說的是一個普通的計算器,不是PLC,就裝到機器上用的,那計數器上好像就兩根線出來。

网友E:
计数器有常闭和常开触点 看你用哪个当做开关就是了,如电流较大加上继电器转换一下

网友F:
计数器有很多种的啊,无接点式,有接点式,。。。无电压,有电压。。。最好按照型号搜索说明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