强大
急急急!求欧姆龙CPM1A长时间定时器梯形图

楼主(2010-05-20):
原有控制程序,需加一个100小时定时器控制PLC停止工作,需要时恢复工作状态,不改变原有出入输出点,谢谢各位老师了

楼主:
原来有控制程序,需加一个100小时定时器控制PLC停止工作,需要时回复工作状态,不改变原有出入输出点,谢谢各位老师了

网友A:
好好看一下手册,应该不难做到。帮你顶一下。

网友B:
长定时器这种东东,是PLC的基本程序,应该不是问题,给你一个思路,用时间继电器加计数器就可以做到。如果需要实时控制,则查一下手册,就有完整的答案。

网友C:
谢谢工控网,工控伴我长!

网友D:
1。可以用定时器做,2。可以用PLC内部系统时间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