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 步进原点

楼主(2010-05-20):
请问如何设定伺服或者步进马达的启动原点

网友A:
要依靠外部执行机构的原点传感器

网友B:
现在还有一种方法,法那可,还可以记忆原点,新系统要有一个电池,否则零点无法存储.
交朋友,互资料,共学习,同促进. QQ:44078788

网友C:
原点一般都是在位置模块那里,用一个传感器接到位置模块那里,当执行回归原点的操作时,传感器检测到运动机构,就给位置模块发一个信号,位置模块根据这个信号再经过处理就能找到系统原点;现在用的比较多的方法是先用一个传感器做近原点信号,然后用编码器的C相信号做原点信号,这样系统的精确度高一些.

网友D:
原点回归指令执行就能找到原点
三菱

楼主:
谢谢各位!还有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