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5-20):
求5仓脉冲除尘程序,谢谢了!

楼主:
怎么没人会做呀?

网友A:
说清楚你要用什么控制????????

楼主:
用三菱fx1n

楼主:
第一仓提升阀通电6s  第一仓脉冲阀通电0.7s 一次  过4s提升阀断电 5个仓循环

网友B:
按顺序控制 很简单的

楼主:
第一仓提升阀通电6s , 第一仓脉冲阀通电0.7s 一次 , 过4s提升阀断电, 过2min第二仓提升阀通电。。。。。。  5个仓循环。5楼能不能帮我做一下,不胜感激。

网友C:
朋友:是提升阀通电6S后,脉冲阀通电0.7S,脉冲阀断电4S后,提升阀断电,再过2min到下一仓。提升阀总共通电10.7S,用步进指令的话,很容易。我们互相学习。

楼主:
谢谢关注,能不能麻烦一下,帮我做一个。

网友D:
其实很简单。只要你用心做一下,只有经历过才会积累经验。

楼主:
实在不好意思,步进指令我一点不懂。惭愧。

网友C:
X0----------------接停止按钮的常闭接点                    X1----------------接起动按钮的常开接点
Y0----------------第一仓提升阀                            Y1----------------第一仓脉冲阀
Y2----------------第二仓提升阀                            Y3----------------第二仓脉冲阀
Y4----------------第三仓提升阀                            Y5----------------第三仓脉冲阀
Y6----------------第四仓提升阀                            Y7----------------第四仓脉冲阀
Y10--------------第五仓提升阀                            Y11---------------第五仓脉冲阀
LD              M8002
ORI            X0
ZRST        S3        S30
SET           S3
STL            S3
LD               X0
AND            X1
SET             S20

STL             S20                         STL             S22                              STL             S24
OUT           Y0                             OUT           Y2                                  OUT           Y4
OUT           T1      K107             OUT           T1      K107                  OUT           T1      K107
OUT          T2      K60                 OUT          T2      K60                     OUT          T2      K60
LD             T2                             LD             T2                                   LD             T2
OUT          T3      K7                   OUT          T3      K7                        OUT          T3      K7
ANI            T3                              ANI              T3                                  ANI             T3
OUT         Y1                               OUT            Y3                                  OUT           Y5
LD             T1                             LD             T1                                     LD             T1
SET           S21                         SET           S23                                 SET           S25
STL            S21                       STL            S23                                  STL            S25
OUT        T4      K1200           OUT        T4      K1200                      OUT        T4      K1200
LD            T4                             LD            T4                                       LD           T4
SET         S22                           SET          S24                                    SET         S26

STL             S26                         STL             S28
OUT           Y6                             OUT           Y10
OUT           T1      K107             OUT           T1      K107
OUT          T2      K60                 OUT          T2      K60
LD             T2                             LD             T2
OUT          T3      K7                   OUT          T3      K7
ANI            T3                              ANI              T3
OUT         Y7                               OUT            Y11
LD             T1                             LD             T1
SET           S27                         SET           S29
STL            S27                       STL            S29
OUT        T4      K1200           OUT        T4      K1200
LD            T4                             LD            T4
SET         S28                           OUT          S20
                                                  RET
                                                  END
以上的程序供参考

楼主:
谢谢11楼 等我试试 能不能再简化点

网友E:
买一个除尘器用的控制器就好了,不要用PLC了

网友F(2010-07-18):
买一个除尘器用的逻辑控制器就好了,不要用PLC了
用PLC
可能会用到比较指令和传送指令还有方便指令
我以前做过一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