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道士林的大侠请进

楼主(2010-05-20):
请问大侠士林SEPLC.AXON-40MR-ES用什么数据线下载程序

网友A:
用三菱的线就可以了

网友A:
等同于三菱FX-0N-40MR-ES

网友A:
说明书下载:
http://www.seec.com.tw/download/download.asp

网友B:
也可以三菱的

网友C:
软件和下载线跟三菱的一样

网友D:
就是三菱的FX0N系列吗,原先三菱就是由士林代工生产的,连模具都是一套的。

网友E(2010-09-12):
和三菱的通用啊

网友F(2011-05-26):
等同于三菱FX-0N-40MR

网友G:
用三菱SC—09下载线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