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D75D4的疑问?

楼主(2010-05-20):
大家好,定位模块QD75D4可以像FX2N-20GM那样不用PLC就可以控制伺服电机?还是像1PG那样要加PLC才可以?谢谢。

网友A:
可以用QD75D4里面的参数控制伺服电机,也可以用PLC,用QD75D4的话,你得进入QD75D4内部写参数。

网友B:
只用定位模快也是可以的 不过程序做死了 不好改
三菱其实有个OP屏 专和伺服配套用的 很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