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用过这个解密软件的啊

楼主(2010-05-20):
请教这个三菱的解密软件,我连接好PLC密码读不出,密码设置成000000也读不出来的,有没有用过的啊,怎么用啊!请指教。
或有好的解密软件推荐一下啊,小弟先谢谢了
代理台达变频器,PLC,触摸屏,设备维修,控制柜制作 QQ;171986645 手机13921226012

网友A:
用用我们网站的软件吧,你可以用搜素功能,输入三菱解密软件,找到后下载,蛮好用的,我就是用的这个!
谢谢工控网,工控伴我长!

楼主:
谢谢了!!!
代理台达变频器,PLC,触摸屏,设备维修,控制柜制作 QQ;171986645 手机13921226012

网友B:
你用的可能不支持USB的编程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