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EP7通信问题请教

楼主(2010-05-20):
各位大侠请教大家一个问题,我每次连接STEP74.0-sp7直装版软件时候,第一次可以连接,上载下载都正常,要想连接第二次的时候就不行了,提示通信超时,要把电脑从起后才可以再连接,每次都是只能连一次第二次就不行了,不知道为什么,有知道的高手说一下好吗?要怎么样来设置才可以,谢谢大家啦!

楼主:
还有我的PLC是S7-200 CPU224CN

网友A:
卸载了重装一下软件看看可以不?
谢谢工控网,工控伴我长!

楼主:
不想从装有什么办法搞好吗?

网友B:
相当重要的,你的设置是什么样的,你的编程线是什么样的都没有说清楚呢。

网友C:
解决了吗

楼主:
还没有解决好呢?

网友D:
可能是通讯地址改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