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关于三菱伺服AL20报警问题

楼主(2010-05-20):
求救:关于三菱伺服AL20报警问题
如题,具体情况为;
设备正常运行一段时间后突然开始出现AL20报警,开始的时候出现不频繁,后来到一开机,运行就报,,,,,,,我根据手册说明更换了一根编码器线,还是报警,我以为是编码器本身坏了,我又换了台电机,还是不行,,,最后我等于把一套伺服全换了,可运行一段时间后又开始频繁报警.,...
有没朋友遇到过这种情况,,,,

网友A:
是否使用在有冷却水或距离水气太进的地方................

网友B:
揭开神秘的工控面纱
QQ:2631001081
Emal:strong20671713@163.com

网友B:
多半 估计是第一种 没接好
可能机器震动导致松动
揭开神秘的工控面纱
QQ:2631001081
Emal:strong20671713@163.com

楼主:
应该是干扰所致,,,,,,在看看

网友C:
潮气,震动,外部干扰都会这样。

楼主:
换了电机,换了驱动器,还是一样,,最近试验的时候发现时这样的,估计是干扰问题,我把编码器线放进线槽中,系统立刻就会报警AL20,,而把线放在外面的 地上,就不会,,,,,但是我的线槽中还有4根编码器电缆(同样型号的),为什么那4台不报AL20,就这一台报,,》。。想不 明白啊。。。。

网友D:
你看一下编码器电缆的接线方式,电缆长度不同,接线不同

网友E:
8楼说的正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