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财
三菱Q01cpu

楼主(2010-05-20):
描述:Q62DA
各位大侠,我看Q编程手册上Q62DA事如图所示设定的
现在我是用Q64DA参数要如何修改? 请各位前辈多多帮忙

网友A:
如果只是针对上图,模块位置一样那就一样!

楼主:
恩 谢谢daizhi 谁有MCGS监控软件和GX develpoer的通讯资料啊

网友B:
要看你的DA模块是放在哪个插槽了,模块所用的X,Y地址也相应变化,D500没什么要求,只要和程序中其他的地方不重复使用就行。这种问题要把资料多看几遍。以前我就是努力看资料学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