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温控,固态继电器,发热管,热电偶的问题

楼主(2010-05-20):
请教关于温控,固态继电器,发热管,热电偶的问题
请教发热管的选型规则
4根800W发热管并联,安装在铝板里,保持放在铝板表面的物体温度在100度。请教这种状况从室温加热到100度需要多长时间,然后这种配置是否合理

网友A:
物体是什么 多大都有关系 加热电压是多少 怎样控制温度

网友B:
最好是试一下

网友C:
温控表有好几种,

网友D:
这个最好是实际测试,看板有多大,散热有多少,
讲得太模糊了
东莞市宜和自动化科技有限公司
http://www.ehetech.com

网友E:
靠计算得出数据比较复杂牵扯的学科很多,而且也不见得准确,因为有很多系数很难取准的。楼主可以了解一下热工学,当然楼上的兄弟说的试一下如果可行的话是最直观和准确的了。

楼主:
使用OMRON温控,220V电压,加热面积0.1 m2,...感谢各位的回复,试验出结果后,给大家报告

网友F:
3。2KW加热0。1M2几分钟就铝板表面就能达到本世纪末100度

网友G:
这个不应该讲多少平方米,要看你的体积有多大,有没有保温层,很多的因素存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