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姆龙PLC上载时注释上载不了

楼主(2010-05-20):
我在上载PLC时,已经把所有的选项都勾上了,为什么当我再从PLC里面调出来的程序里面没有注释呢(PLC有注释)?请各位高手指点一下。

网友A:
型号?
注释写入PLC了?

楼主:
型号是:CPM2AH 我是刚写进去,然后接着调出来的程序就没有注释。应该是没有写进去吧。

网友B:
应该是没有写进去吧,CPM2A我试过就可以上载,CXP5.0软件

楼主:
是没有写进去,可要怎么样才能写进去呢? 我是一个新手,刚接触欧姆龙PLC.

网友C:
同样的问题,谢谢

楼主:
呵呵 搞定了。变更PLC里面设定设备类型中的设定 注释存储器空间大小(之前可能是0)。

网友D:
PLC里面没有注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