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dvp-plc下载线pc端要加usb-232转换吗.

楼主(2010-05-21):
台达dvp-plc下载线pc端要加usb-232转换吗.rx2--------5tx. tx3----------4rx. gnd5-----8gnd.再用这条线连plc吗.请大哥指教.谢谢啦.

网友A:
如果你的電腦沒com port就是要用usb to 232的轉換線才能用那一條台達的傳輸線

~~業餘打工仔~~

网友B:
三菱PLC-3u的梯形图在重装系统和软件后就打不开了,用了很多办法都不行,请高师指点,

楼主:
谢谢一楼的大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