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登绝顶人为峰

楼主(2010-05-21):
在变频器的PID控制中,频率指令来源设为模拟电压信号,AVI端子。反馈用传感器的信号也是电压0-10v,请问反馈用传感器的信号接在哪个端子?是不是讲模拟频率信号与模拟反馈信号不能同时为电压信号或电流信号?

网友A:
如是PID水泵恒压控制,反馈信号一般用电流型,接ACI/GND.
山登绝顶人为峰

楼主:
      也就是讲模拟频率信号与模拟反馈信号不能是相同的类型了?

网友B:
你变频器参数设定为电压的,接电压端子啊

网友C:
设好随便接就好了,4-20ma控制好!

网友D:
如果变频器反馈信号端只能接电流不可设定,就要用电流型变送器。反之都可以。

网友E:
接AC1/CND还要串连一个250欧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