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庭
关于指示灯的问题

楼主(2010-05-21):
现在的控制柜指示灯和带灯按钮开关一般都是采用LED灯,我发现在不通电的情况下往往都会出现微亮,一般我们的设备都是安装在地下室的,在黑暗的地下室在远处看根本看不出设备是运行的还是停止的,请问各位大侠如何解决,谢谢。电源进线是三相五线的,即三相线加零线加地

网友A:
主要是干扰造成的,机壳接地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