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plc

楼主(2010-05-21):
请问PLC的输入端子接PLC-COM(比如X3)是怎么回事啊?本人对PLC基本不懂,请各位多多指教啊!

网友A:
plc中的com端是公共端与x1,x2,x3等输入信号形成回路。输出端也是同样的道理例如y0-com0 ,y1-com1.

网友B:
三菱的PLC内部已近有电源,只有短接就可以
三菱

网友C:
X0接通就相当于一个开关的作用...驱动内部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