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各位,这个保险丝起什么作用?

楼主(2010-05-21):
请问图片中F7这个保险丝有什么作用?这是什么类型的保险丝?始终想不明白。机器是西班牙的,保险丝DF生产,货号:431000。但现在找不到这个保险丝的资料。

网友A:
看起来象是过压保护装置吧,就象避雷器的道理一样。

楼主:
西班牙文对熔蕊的描术是:NEUTRO PARA PORTAFUSIBLE 10x38 座子跟其它保险丝座一样没什么区别,只是不明白这个熔蕊到底是什么样的。

网友B:
怪怪是不是设计错了

网友C:
个人认为是接地保护保险管。。。以防大电流通过,损坏设备。。

楼主:
不可能设计错吧,设备上确实有这个东东啊。有没有哪位用过DF的熔断器?帮我查一下431000这个货号的资料。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个人认为是接地保护保险管。。。以防大电流通过,损坏设备。。
请问24V负为什么要接地啊,这点我也不明白,还请指教。我现在做的设备24V负极都没有特意接地的啊。

网友D:
会不会不是保险丝,而是什么过电压反而连通的什么东东。

网友E:
应该是浪涌保护器,起防雷作用。

楼主:
根据描术就是一个熔丝,因为图纸上不只一个熔断器,其它的熔断器的底座型号是一样的,只是熔蕊不一样,西班牙文对熔蕊的描术:NEUTRO PARA PORTAFUSIBLE 10x38 翻译过来应该是:用于中性点座的熔蕊,而且10x38 也就是一个熔蕊啊。

楼主:
浪涌保护器有10x38这样类似熔蕊的外型的吗?

网友C:
下地是为了抗干扰的.将干扰信号下地屏蔽掉.

网友F:
一种浪涌保护作用方式,用于接地防雷与放静电作用。

网友G:
设备负极接地是很正常的。也是设计需要的。但加个保险就有点不好说,

网友H:
是防雷,防止雷直击后级设备,日本大金空调常用这作保护

网友I:
那是接设备外壳,利用设备外壳构成回路。

网友J:
你的设备肯定有以外壳作为回路动作的接点或开关(如行程等),此保险丝作用就是保护这个回路的,也是保护电源的,与在电源+24V处安装保险的作用是相同的,只不过在此处安装一个就可以了,如果在+24v处安装的话,有几个回路就得安装几个熔断器!

网友K:
过压保护,有的国外机,没有接地是不能工作的。

楼主:
引用 网友J:
你的设备肯定有以外壳作为回路动作的接点或开关(如行程等),此保险丝作用就是保护这个回路的,也是保护电源的,与在电源+24V处安装保险的作用是相同的,只不过在此处安装一个就可以了,如果在+24v处安装的话,有几个回路就得安装几个熔断器!

没有以外壳为回路的接点或元件,折开这个保险丝后再与机器外壳测量,各传感器也没发现有的回路,如果有就好理解了。另外设备上有好几台变频和电机,传感器用的也是这组24V电源,如果以外壳作回路的话干扰肯定会很严重的。谢谢大家的帮助,只是我听得越来越糊涂了,看来唯有防雷击和抗干扰的说法比较合理了。

网友L:
看图应该是起保护作用的,  有大电流或者高电压通过的时候,这个保险丝就动作(断开或闭合),也是为防止开关电源干扰的

楼主:
但图上标的是0A,真郁闷,哪来0A的熔断器啊。。。。。

网友M:
有0A的保险丝吗?
0A的话不是有一点电流就断路了吗?有回流就会进到电源里了吗
搞不懂

网友N:
可以找代的,功能都是一样的嘛

网友O:
有没有量过,通还是不通,通就是熔断器。不通就是浪涌保护器,防雷的。
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网友P:
浪涌保护器

网友Q:
应该是个浪涌保护器,因为我也用到类似这种零部件,它外形象个陶瓷电阻,实质是有二个部分组成,一个是电阻,另一个是钠泡,在正常电压下,钠泡是不亮的,如果遇到瞬间高压,就可以通过钠泡放电。以保护设备。

网友R:
定定互相帮助互相帮助互相帮助

网友S:
我想也应该是浪涌保护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