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5-21):
用32孔圆盘加近接开关计算工作台的行走行程

一个装在电机轴上一个边上打了32个孔圆盘,用近接开关。当圆盘转动时,怎么将转动的周数转换成长度去测量工作台行走的行程?

网友A:
编码器什么型号的?多少脉冲的?

网友B:
怎么又是打孔,又是编码器,要说清楚了,打孔了就用光电或近接就可以,还有你的减速比.也没有讲
尽情享受每一天

楼主:
引用 网友B:
怎么又是打孔,又是编码器,要说清楚了,打孔了就用光电或近接就可以,还有你的减速比.也没有讲

呵呵,初学菜鸟说不清楚别见怪。我说的就是一个边上打了32个孔圆盘,用接近开关。当圆盘转动时,怎么将转动的周数转换成长度去测量工作台行走的长度?

网友C:
32个是均匀分布的吧,如果是的话用接近开关计数,乘以两空之间的距离,就可以工作台走了多少距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32个是均匀分布的吧,如果是的话用接近开关计数,乘以两空之间的距离,就可以工作台走了多少距离了

谢谢大侠,受益不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