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

楼主(2010-05-21):
我写的三菱sfc程序 启动关机都正常 可是关机再起动输出继电器还是输出怎么办
LD X1
OUT M8040
AND M8040
ZRST S3 S30
LD X0
AND X1
SET S3
STL S3
OUT Y0
OUT T0 K15
LD T0
SET S20
STL S20
OUT Y0
OUT Y1
OUT T1 K50
SET S21
STL S21
OUT Y0
OUT Y1
OUT Y2
OUT T2 K150
LD T2
SET S22
STL S22
OUT Y0
OUT Y1
OUT Y2
OUT Y3
LD X2
OUT S3
RET
END

网友A:
有问题请加QQ759320321

网友B:
截图啊,这两样看程序不习惯,要不把程序发我QQ85582084

网友C:
梯形图拿来看看,
代理台达变频器,PLC,触摸屏,设备维修,控制柜制作 QQ;171986645 手机13921226012

楼主:
描述:三台电机启动
三台电机启动

楼主:
接上面的图

楼主:
接上面梯形图

网友D:
朋友:你的梯形图好像不对,按照你的指令表,结合梯形图,只要将第10句AND X1改为ANI X1, 第24句OUT T1 K50后增加一句LD T1.然后X0接起动按钮的常开接点,X1接停止按钮的常开接点,就可以了,我在FX1S-14MR上试过,最后那句LD X2,应该是LD X1,

楼主:
7楼我改了还是一样啊 第24句OUT T1 K50后增加一句LD T1控制y1没有用还是跟以前一样关了电源再开机电机全启动

网友D:
你是不是没有按停止按钮?直接断掉PLC的电源,然后再上电,

楼主:
是啊怎么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