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S7-200与三菱变频器FR-D740的Modbus通讯问题

楼主(2010-05-21):
现在程序基本完成,主要是如何制作这要PLC与D740的连接线?
按照手册上的说明,变频端3.4.5.6分别是R+.T-.T+.R-,那么到PLC的这一端应该如何连接9针的D型头呢?在网上搜索了半天,没有找到答案,特来请教一下本坛的专家
Evaluate your time,
Controll your life.
加垒电气

网友A:
R+ t+并掉,与PLC的通讯口3相连,R- t-并掉,与PLC的通讯口8相连
下载积分:+4(hsiung) 热心助人

楼主:
非常感谢楼上的提供信息。
既然这样,我找到一个标准的DP头(6es7 972-0bb12-0xa0),可以A\B直接连接3(5)、4(6)。
Evaluate your time,
Controll your life.

网友B:
应该没有问题的吧

网友C:
S7-200的通讯口是RS485接口,3+ 8-
变频端3.4.5.6分别是R+.T-.T+.R-,其中3、5端接作为RS485的+;4、6端接作为RS485的-
PLC端的九针公头得自己焊接
安川变频器也是这种接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