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5-21):
我朋友找我帮个忙,说有一个PLC有问题,我拿过来读出来程序。
发现有这么一行
ld m800
TRD D8060
比如说今天是2010年5月21日18点03分 24秒
那么
D8060 =10
D8061 =5
D8062=21
D8063=18
D8064=3
D8065=24
我也查了一下手册,手册最后说的几个值都是6XXX四位数,
我觉得这应该是影响到PLC的运行(朋友和别人的利益冲突,那个人是编程的)
但哪位朋友能告诉,这在哪影响到PLC了呢?
我把程序上传上来,大家来看看
附件: 1234.rar (11 K) 下载次数:16

网友A:
这个不会的,那是PLC内部的时间寄存器。显示时钟用的
代理台达变频器,PLC,触摸屏,设备维修,控制柜制作      QQ;171986645  手机13921226012

网友A:
把整个程序拿来我看看,有没有定时器
代理台达变频器,PLC,触摸屏,设备维修,控制柜制作      QQ;171986645  手机13921226012
绳锯木断,水滴石穿!

网友B:
PLC内部时间继电器

楼主:
D8060不是内部的时钟啊,内部时钟是D8018开始的。
D8060开始表示的内部状态出错的寄存器。
我觉得楼上的朋友没有理解TRD指令,这指令是将D8018开始的6个字的数据写入到TRD后面的目标数开始的6个字里面。
所以他的程序TRD D8060,是往程序里面写了几个数据,而D8060开始的几个字是表示PLC出错状态寄存器。
有些状态被置位后,PLC会由RUN编程STOP
我的问题是说上面举例的时刻,D8060后面的值不是手册里面提供的编号。手册里面的编号都是6XXX四位数。
我想问问,D8060等不为0编程其他的时候,是否影响到PLC的运行

楼主:
导致这个PLC停机的肯定不是他用了时间继电器。
我没有看见M8034和批复位指令。

网友C:
把整个程序传上来,大家帮你分析。15325890037@189.cn

网友D:
你可以不要D8060。比如D100也可以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