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数码显示器

楼主(2010-05-21):
麻烦大家看看附件里面图中数码显示器上标注的1、2、5、6是啥意思啊?有懂的指教一下( ⊙o⊙ )哇
新建 Microsoft Word 文档 (2).doc

楼主:
没人懂吗
那个是变频器输出频率到数码显示器显示,我不明白变频器跟数码显示器的连线,懂的帮帮忙啦!

网友A:
是数码显示器的引脚号

网友B:
变频器是以模拟方式(0-10V)将频率值转换后输出到数码显示设备上的:
1.变频器输出的是电压信号,两线制的:5应该是0V;AM是电压输出值
2.数码显示单元为支持模拟输入的设备。
热心助人 关于该问题是PLC的功能模块提供频率设定的电压信号给变频器,你的意思是变频器在把频率再转换成电压信号输出到频率显示器吗?

网友C:
为了方便阅图而标注的接线号。没有实际意义,具体看图中定义。1(电源参考点);2是电源(+)。5信号(+)6信号(—)

楼主:
大概懂了 可是关于变频器输出的是什么信号到频率显示器还不是很清楚,到底是频率呢还是电压信号? 我觉得应该是输出频率到频率显示器显示吧? (如果把数码显示器改为频率显示器的话) 望高手指点啊

网友B:
1.如若将变频器多功能模拟输出端子设置成输出频率的话:就输出0-10VDC/2mA的电压信号
2.有的品种变频器带数字频率输出端子,他输出的是频率信号(脉冲电压)